楼主(2015-12-24):
此贴是记录自己的维修调试过程的,如有问题,可以指出。如果感觉记录内容过于简单请默默飘过,不要乱喷。
用三菱变频器FR-E700的驱动一个普通的三相异步电动机,电机功率为0.37kw。
只是外围控制正转启动,频率为30HZ,但是启动之后运行时电机有异常响声,几经周折才通过设置P72参数PWM频率选择,这个参数可以调节的范围是0-15,改为15时效果最好。这个参数是防止与电机固有频率发生共振的。(我是这么认为的)

网友A:
楼主的意思是这个参数是防止机器共振声响的?

网友B:
什么异常?!

网友C:
三菱不是有个叫白化的功能吗,可以试试。
载波调得太高,变频器是会降额的。容易报过载。

网友D:
呵呵;错;
里面的设置跳跃频率才是与电机的振动频率相关的;
载波频率仅仅是对电磁噪声有影响;

网友E:
运行在矢量控制方式存储的电机参数与实际运行的电机参数相差太大的时候也会发出噪音。

网友F(2016-06-27):
引用 网友D:
呵呵;错;
里面的设置跳跃频率才是与电机的振动频率相关的;
载波频率仅仅是对电磁噪声有影响;

确实载波只对电磁噪声有关,而且不建议设置到15,对变频器使用和寿命都有影响
跳跃频率是与电机振动有关

可以使用三菱的变频器软件查找振动频率点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呵呵;错;
里面的设置跳跃频率才是与电机的振动频率相关的;
载波频率仅仅是对电磁噪声有影响;

确实载波只对电磁噪声有关,而且不建议设置到15,对变频器使用和寿命都有影响
跳跃频率是与电机振动有关

可以使用三菱的变频器软件查找振动频率点来解决
受教了,以后会注意的

网友G:
PWM频率是变频器的IGBT开关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