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试过啊

楼主(2015-12-24):
谁知道怎么可以把IC模块里面的电子元件弄出来   他们说可以用药水泡出来  但是我不知道是说什么药水

网友A:
是IC里面的贵重金属提炼出来对吧,比如说英特尔公司制造的CPU芯片内部所采用的黄金原料。
这个行业好像是断子绝孙的行业,有严重污染的,谨慎从事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IC模块里面不是有电子元件吗  怎么把那些元件弄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IC模块里面不是有电子元件吗  怎么把那些元件弄出来
你说的是哪一种的IC模块?是厚膜电路板?还是集成电路芯片?
厚膜电路板不知道,集成电路芯片好像不行,因为是塑封一次成型的,并且内部的结构是晶圆芯片,也就是一块小尺寸的类似玻璃的材料上,用激光雕刻技术在上面雕刻出半导体元器件,然后晶圆引出引脚。

网友B:
想弄清混合电路的来龙去脉?放弃吧

网友C:
楼主指的是模块里电子元件还是电路板里的电子元件?

网友D:
在这平安夜,即将诞生的你提出这样的问题,圣母忍不住问句:what are you弄啥勒?

网友E:
厚膜IC块吧。

网友F:
ipm模块吧?

网友G:
研究这个,大神啊

网友H:
厚膜块的可以,集成芯片的即使你有条件把它刨开也拿不出来

网友I:
可能要看用的什么封装材料了,是破坏性的拆开、还是仍需利用的。

网友J:
每个新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H:
厚膜的   你知道怎么弄吗 ?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的    你知道怎么弄吗

网友K:
厚膜的确可以拆卸,那个就是一颗布满元件的线路板封装起来的,个别还软封装了集成芯片

网友L:
做这个没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