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塊錶為什麼會壞

楼主(2015-12-24):
油壓錶漏油,裡面出現泡沫。為什麼會這樣壞?還有,那個調壓球閥,向哪個方向能減壓

网友A:
密封的地方漏的吗?

网友B:
没看到这样的,这么还是上面有油的?

网友C:
是不是本来表里有油,又漏油进去。

网友D:
压力表里面的曲张管爆了漏油。

网友E:
这个表需要更换了。

网友F:
表换一个就是,调压阀一般顺时针调大逆时针调小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压力表里面的曲张管爆了漏油。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压力表里面的曲张管爆了漏油。
表示赞同

网友I:
减震表换一个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本来表里有油,又漏油进去。
对,是漏油出来。为什么有泡沫呢

网友J:
应该是进水导致油液浑浊所致

楼主:
回复 网友J:
沒向郵箱加過水啊

网友K:
黄色的是油,那下半截透明的是什么?水?

楼主:
回复 网友K:
都是油,状态不同而已

楼主:
不知為何會有兩種狀態

网友L:
下面的是表内自带的油,上面浑浊的是内漏近点油,换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