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24):
现场到位限位  ,例如 开到位  使用两个。关到位使用两个。 而且两个开到位接近开关必须一起来信号,任意一个信号不来就报警。但是在实际使用过程中,也不知道plc 响应快,还是2个接近开关反应不一样,我们强制用挡铁一起亮,他还报警。只能并联使用了。

网友A:
那不是应该串起来用吗?

网友B:
看程序才比较清楚。

网友C:
这个要原理图配合程序才搞的明白。

网友D:
没太明白楼主的意思,楼主能上原理图吗?

网友E:
两个限位开关通常采用串联方式使用,并联使用难以保证它们同时达到关/闭的状态,不知你用两个限位开关的目的是什么?

如果用于限定位置和越位保护,那最好是串联,如果用于独立产生两个同步信号,只能是并联。

网友F:
控制部分是怎样的,或具体要求是怎样的。
应当查找所述现象的原因;如果改变接法,可能达不到目的。

网友G:
开关到位2个限位是到了后一直保持吗??

网友H:
 什么样的接近开关可以串着用,,我醉了

网友I:
我觉得是程序写的有问题,你这种类似的问题我遇到过,我的用法是这样的:
输送系统伺服电机驱动,靠编码器确定到位,后来客户觉得单靠编码器不靠谱,万一编码器出问题了,电机停不下来,要求加入双回路,所以加入了一个限位开关,程序逻辑是这样:主要是靠编码器定位,但是我在编码器到位前的一点点位置安装限位开关,保证开关信号比编码器到位信号先到,这样正常情况下,我能保证编码器到位后两个信号都能到。实际运行情况中,因为限位开关和输送机械部门有直接接触,时间久了都有可能会有点偏差,需要重新调整一下,紧一下螺丝。但是,只有一个信号的时候,用一个延时定时器,延时时间看需求,定时器触发后报警,这样我能确定他停得下来。

如果两个开关信号必须同时到位,理想很美好,现实根本不可能!你开关安装的再好,设备运行过程中,你不可能保证两个开关都在同一个扫描周期触发。所以你的这个现象应该是没有加延时,设计的人脑子想的太完美了。加个1,200MS延时就行。

网友J:
看程序解决问题吧。。。

网友K:
楼主的意思是不是,如果串联后由于两个开关不能完全同时给出信号,结果PLC报警

网友L:
应该是窜联吧,不过如果点多就一个一个接啦,还好找,我做安全门开关都是窜联的

网友M:
程序内部加一个极短延迟处理即可,这个信号检测难以做到完全同步,因为器件都有离散性的

网友N:
我觉得都有问题吧,为什么要两个一起亮才行。一般限位到位一个有用,另一个是指当前一限位无用时,才有用的,楼主说的这种情况,除非编程的人没想仔细弄好。

网友O:
两个限位开关,我用的话选用两个接近两个限位开关,接近为工况正常应该停止的位置,限位开关是机械超出正常停止位的非正常停止的保护措施,用常闭的。

网友P:
我感觉机械的一块触发,在程序里不一定能同时监测到信号,这可能是造成报警的原因吧,可以加个几毫米的延时不

网友Q:
一般加延时比较好!

网友R:
程序有问题

楼主:
9楼说的非常对。

网友S:
同意9楼、14楼及15楼;
一个用于限位、一个用于保护(触发报警)!

网友T:
引用 网友S:
同意9楼、14楼及15楼;
一个用于限位、一个用于保护(触发报警)!

LZ应该从功能上加一规划。两只开关如果是用于到位再确认就必须是或的关系,反应到硬件上两只机械行程开关必须并联,如果是用于关联装置就必须是与的关系即串联,接近开管电源上虽说并联但PLC程序上必须串联。
另外楼主所说现象很好解释,PLC扫描周期几毫秒,而两只接近开关同时输出逻辑电平少说也得几十毫秒吧?

网友U:
并起来不用用那么多了,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V:
要看看程序  物理接触肯定不能做到完全同步 可以加个几十毫秒的时间延迟

网友S:
回复 网友T:
1)两个限位信号通过两个I点输入PLC时,极易出现信号不在同一个扫描周期到达。
2)没有必要两个信号同时到达时才算做“到位”。像是画蛇添足吧?
3)两个I点输入:一个用于限位控制,另一个用于“超限保护”报警,同时也是备用的限位信号(用于限位控制及报警触发,触发报警不延时)!
4)或:两个限位如果是常闭点,就采用串联。如果是常开点,就采用并联。用同一个I点输入。(在传感器允许并联或串联时,可以采用。只是无法触发报警)
5)两个I点输入,并要求两个信号均到达后,才算“到位”:
A)传感器安装时尽可能减少“动作时间”的误差;
B)编程时,两个信号分别延时,只要其中的一个延时时间到,立即出发报警并执行相应的保护措施。现场调试时可以将“后动作”信号的延时时间设置为0或删除其延时部分的程序。并保证:延时时间内超出“行程”的部分(距离),不会造成危险。
C)两个信号均有输入时,复位延时,不触发报警。同时,执行下一步动作。
我建议采用第3条或第5条。

网友W:
一个接近开关和一个限位开关就可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