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24):
不久前单位碰到这样一件事,就是和给料电机的变频器控制,由于在负载侧有点问题总是报过流保护,由于机械方面暂时没找到原因,而生产上又必须使,当时我没上班就告诉同事把变频器甩了直接用接触器,就是变频器的进出线短接在一起就行,我们平时都是把变频器的输出端短接在输入端的,可是他觉得不方便,就把电源端和输出端接在了一起,没用几次变频器就爆了,回来我一问可把我气坏了,怎么能犯这错误呢,可同事还挺有理,短接在哪里不一样吗,那么大家来说说区别

网友A:
你只给果,不给因,他能服你吗?

网友B:
只能说你话没说清楚,对新手多点耐心
技术有高低的

网友C:
这有什么问题吗?楼主能说说吗?我也学习学习

网友D:
区别嘛,一个是旁路,一个是短路。仅此。短路的爆,旁路的没事,安全。难怪楼主生气了。

网友E:
你同事也挺有才的。不是电工吧

网友F:
这个楼主你不要把他看到太高,应该给他讲清楚!别用变频器了,直接有接触器,人的素质不一样,所以楼主对别人不要期望太高

网友G:
楼主是期望每个人都能像他那么牛。

网友H:
在进线处没问题,,在出线就会对电容充电,电容就要放炮,,是不是??

网友I:
逆变有续流二极管,可以整流。但和输入整流电路相比,少了预充电电路,刚上电那一会,电流是很大的,容易烧二极管。好像是这个原因。

网友J:
由于逆变部分的回流二极管可以向直流母线不断充电,导致电容电压不断升高,这电压又没有释放的出路,超过电解电容的耐压极限,就会产生爆炸。

网友K:
我觉得,在接在输入端的时候,变频器的控制电路有通电,所以会对输出侧的可控硅或晶闸管有控制,而短接在输出则没有
个人觉得如果要脱开变频器不用的话,应是就应该把变频器到电机的线脱天,必竟变频器输出端还有电压和电流的检测电路和可控硅电路,如果相序反了,则直接爆了

网友L:
反电动势不要考虑?你这个师傅偶也醉了!

网友M:
到底是什么原因?楼主能说说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