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24):
机床厂 五年前做的一批不常用型号的 电气板 一直没用 今天把配件拆下来之后 发现很多接触器能正常吸合 但是主触点不通 接触器的牌子是天正的

网友A:
触点氧化了吧,抛光下还能用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触点氧化了吧,抛光下还能用吧
同意 ,时间久了,难免触点氧化。

网友C:
处理一下主触点还可以用的,不过工作量大哦

网友D:
接触器触点氧化了,处理一下还可以使用的啊。

网友E:
应该是触点氧化了,全拆开把触点处理下吧。

网友F:
设备存放环境差造成触电氧化。

楼主:
回复 网友E:
怎么处理啊?锉刀和砂纸?

网友G:
拆开 吧   氧化的 地方搞掉

网友E:
回复 楼主:
锉刀肯定不行的,砂纸要选目数多点的。

网友H:
这东西能放坏了?主触点是渡银的?应该是。但不知是不是真的是。

网友I:
没注意这个问题,全部不好了,如此质量?环境有那么差吗?

网友J:
引用 网友H:
这东西能放坏了?主触点是渡银的?应该是。但不知是不是真的是。
这个好像是分品牌和型号,一般大的接触器是镀银的,

网友H:
回复 网友K:
是吗?接触器触点镀银是应该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H:
是吗?接触器触点镀银是应该的。
版主,先说不要删帖,我知道的好像是现在一般只有一些大的接触器,而且还是一些大品牌,主要是受成本限制!这个说法只是我本人的建议!

网友L:
可能是触点受潮氧化;
还遇到过铁心端面氧化的,停用设备上的。

网友M:
看来还是电子原价1质量差了点!
有时间就一个一个的拆开处理吧!

网友N:
有镀银的吗,,是什么样的啊,,,

网友H:
回复 网友K:
干嘛对删帖怎么敏感呢?论坛里本来就是各抒己见的地方,不同观点的交流和碰撞很合乎情理,对不同观点干嘛要删帖?我是不会这么删贴的,除非有非礼语言,如谩骂和攻击他人的行为贴和灌水帖才删呢。

你这么说,也就是有不镀银触电的接触器了?那样的话,触点拉弧立马就完蛋了。这种接触器能可靠工作吗?我们敢用吗?

网友O:
沒事,帶負載開斷幾次就好了。
還有就是輸入法變成繁體字了咋辦?

网友P:
镀银在国内某些牌子好像已经成为历史,我从02起干电工,买新接触器从没见过银子,也许用的功率太小。
但是曾在旧库房看到一批库存接触器,十多安二十安的吧,株洲一个电器厂生产的,还抱着油纸,真结实啊。最难得的是,包装盒和内包装纸上还印着语录呢。可惜06年换岗位,匆匆忙忙没有带走,后来拆房子不知道哪个收破烂的收走了。现在想起来都觉得遗憾。
以前有个手巧的同事说他曾用报废的接触器打过银戒指。

网友J:
引用 网友H:
干嘛对删帖怎么敏感呢?论坛里本来就是各抒己见的地方,不同观点的交流和碰撞很合乎情理,对不同观点干嘛要删帖?我是不会这么删贴的,除非有非礼语言,如谩骂和攻击他人的行为贴和灌水帖才删呢。

你这么说,也就是有不镀银触电的接触器了?那样的话,触点拉弧立马就完蛋了。这种接触器能可靠工作吗?我们敢用吗?
看来版主一直都是用国外的产品,或者说都是名牌,我们因为实验设备,选的接触器是国产的,赶上一个泵,频繁吸合,接触器,就是用不住

网友Q:
拆开清理一下触点应该可以用

网友R:
我想問問使用除鏽劑可以辦到嗎

网友S:
现在的正品接触器使用的是铜银复合触点,便宜的可能是镀银。

网友T:
该报废就报废吧,工作不可靠造成的影响不值当。。。

网友U:
电器元件保存时一定要注意保存环境,否则时间一长都会出线楼主类似的问题

网友V:
接触器触点是银氧化镉合金的
触点的氧化层,在带载使用的时候会被击穿,不影响使用。

网友W:
有没有可以清洗这种氧化层的东西呢,那样的话是不是方便点。弄点强酸什么的可不可以

网友X:
公司10年前买的PLC,没用就扔了。现淘汰了,那个时候价格不低。

网友Y:
现在买的哪有镀银的?是铜的就不错了!听老电工讲以前的大熔断器里面都是银的,现在的顶多表面镀银 有的还是铜的

网友Z:
以前大功率接触器的触头就是银铜合金,我拆过好多煤矿报废的接触器(报废控制屏拆的,还是95年湖南省汽车制造厂把我们借调给煤矿安装井下设备和线路拿的,我总计拆了废铜132.7KG,银合金0.92KG)

网友P:
引用 网友Z:
以前大功率接触器的触头就是银铜合金,我拆过好多煤矿报废的接触器(报废控制屏拆的,还是95年湖南省汽车制造厂把我们借调给煤矿安装井下设备和线路拿的,我总计拆了废铜132.7KG,银合金0.92KG)
发大了你~
没有把线包一起拆了吗?

网友Z:
引用 网友P:
引用 网友Z:
以前大功率接触器的触头就是银铜合金,我拆过好多煤矿报废的接触器(报废控制屏拆的,还是95年湖南省汽车制造厂把我们借调给煤矿安装井下设备和线路拿的,我总计拆了废铜132.7KG,银合金0.92KG)
发大了你~
没有把线包一起拆了吗?
那些柜子里面的铜排、电线早就糟了毒手,就剩下接触器断路器之类还在,而且有的接触器线包都被挖去,变压器也被拆走,有的甚至就是电流表都被拆(内部有几匝铜线)

网友AA:
正常现象,氧化了,用什锦锉刀打磨下就可以用啦...

网友AB:
一般就是一层氧化层,接上负载开关几下就好了

网友AC:
修台达变频器的时候买了一只富士60A/400v的接触器,金属部件全是镀银的,单价500元。

网友AD:
氧化了   关键设备还得买品牌得

网友AE:
如果你肯花点功夫的话,拆开来用砂布的布面(*不是有砂的那面)把触点打磨一下就能用了。

网友AF:
引用 网友O:
沒事,帶負載開斷幾次就好了。
還有就是輸入法變成繁體字了咋辦?
你用什么输入法?在设置中更改。

网友AF:
引用 网友X:
公司10年前买的PLC,没用就扔了。现淘汰了,那个时候价格不低。
囤货屯出来的浪费。。。但是我们还是有时候建议客户有一些常备的元件。不然自己会很被动

网友AG:
引用 楼主:
怎么处理啊?锉刀和砂纸?
抛光打磨

网友X:
引用 网友AF:
引用 网友X:
公司10年前买的PLC,没用就扔了。现淘汰了,那个时候价格不低。
囤货屯出来的浪费。。。但是我们还是有时候建议客户有一些常备的元件。不然自己会很被动
你们做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