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24):
LS ic5的变频器0.75KW上电显示两杠三点是什么故障???

网友A:
这个是HW,一般是风扇坏了的,你可以换个风扇试下,一定要用风扇哦,因为不插风扇也会报那个问题,还有CPU板有问题也会报这个本人修过两台就是CPU板有问题

网友B:
楼主方便上传当时的图片吗, 这样有助于分析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我的可能是CPU坏掉了,因为风扇我换过了,谢谢你

楼主:
回复 网友C:
怪我,下回有问题一定附上图片,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