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313c请教

楼主(2015-12-24):
 在车间垃圾堆里翻出来个313c,打算用来学习用。联机上下载程序都是正常的,就是没搞明白假如只组态一个电源一个313c的情况下,各输出输入端口应该对应哪些程序地址呢?
 今天下午实验了下,组态后试机,313c上面的数字输入端口指示灯可以正常点亮,但是监控程序里面没有反应,程序里面我编程的地址为I0.0到0.7任意一个为1时都输出Q0.0到0.7。
  用L+轮流接通313c上面DI0各接线端子都能点亮指示灯但是在线监控显示触点没有动作。用表测量DO0 的个接线端子和M间的电压也无24伏直流输出。然后组态个sm321数字量输入模块进去并加上硬件,在线监控发现I0.0对应在它接线端子上面在。求指教加上和不加该SM321的情况下,cpu的数字输入和数字输出该编程为I几点几和Q几点几呢?

网友A:
在硬件组态里可以看到的啊,而且那个地址硬件组态也可以改的

楼主:
 才学习,非常不熟悉,硬件组态里面如何修改地址呢?

网友B:
厉害这个都能捡到

网友C:
楼主运气真好,这也可以捡到

网友D:
额,313c本身自带di do ai和rtd的通道,楼主没有设置通道地址和话,他们的默认地址肯定不是0.0开始所以你程序里面的I0.0-0.7  Q0.0-0.7肯定不是真正的硬件对应地址

网友D:
补充一下还有ao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为厂没人搞这个,就在破旧设备旁边不知道谁扯下来丢一边的,被为检来学习学习

楼主:
回复 网友D:
 看到老师说设置通道地址,请教下在哪里设置通道地址呢?有没有详细点的教程地址呢?

楼主:
搜索了下说是在硬件组态里面就可以设置地址,明天再试试,谢谢老师们的宝贵回复。
 还有cpu313c刚好输出部位的面板掉了,查了下313c的输出是晶体管输出,那么问题来了,在L+和M端加上24v直流而输出不接负载的话,指示灯能否点亮呢?

网友E:
灯肯定要亮的

网友A:
进入硬件组态之后,打开打开模块属性,然后进入地址列选项,把系统默认前面的那个对号给去掉就可以改自己想要的地址了

网友F:
默认输入输出应是124...125的。

网友G:
313c自身还带IO点呢,s7-300系列不都是模块式的么

网友F:
错误概念,带C,带有集成点的,可还是模块式,可扩展的。。。

楼主:
 谢谢今天在硬件组态里面修改了地址后,313c的自带DI输入设置为0-2,可是经测试,模块上面的DI+0和DI+1端口所有接点都没有反应,只有DI+2的有,是不是意味着这16点输入都坏了呢??好郁闷哦,还好输出点都是对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今天在硬件组态里面修改了地址后,313c的自带DI输入设置为0-2,可是经测试,模块上面的DI+0和DI+1端口所有接点都没有反应,只有DI+2的有,是不是意味着这16点输入都坏了呢??好郁闷哦,还好输出点都是对的
313c什么型号?di设置0-2?多少个输入点?di+0,di+1,di+2?

网友H:
引用 楼主:
呵呵,为厂没人搞这个,就在破旧设备旁边不知道谁扯下来丢一边的,被为检来学习学习
你们厂比我们厂里还乱

楼主:
回复 网友F:
型号就是313c  数字24点输入,16点输出、di+0 di+1全部没反应,只有di+2能行

楼主:
回复 网友H:
呵呵是啊,我在地震灾区,地震过后厂大部分都搬迁了,淘汰不要的设备都是国有资产,全扔一边生锈,我是看到有人把它拆下来扔在垃圾堆里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呵呵是啊,我在地震灾区,地震过后厂大部分都搬迁了,淘汰不要的设备都是国有资产,全扔一边生锈,我是看到有人把它拆下来扔在垃圾堆里了
四川人民?

网友I:
非常好,这么好的东西别人想整个学习还不舍得习的.....

楼主:
回复 网友H:
对的,四川德阳地区什邡市,地震的时候还是重灾区之一

楼主:
回复 网友I:
 嗯,就是看见有plc,正好现在plc之类控制越来越多,趁还能学点东西的时候再学习一些知识!

网友E:
慢慢学啊,,我也是的

网友J:
这东西都有破烂检  看来还带存储卡。  在硬件组态里看地址  默认是124  还有 先下载硬件手册看下确保接线没问题灯能点亮,变量表里面监控下

楼主:
就是存储卡也在,默认的是貌似就是124吧,硬件接线的都看过次,变量监控觉得好麻烦需要一个一个的设置,我是直接上电看灯亮和程序在线监控,奇葩的是凡是好的指示灯都没坏。。。。。

网友K:
楼主什么单位的,这个都有人乱丢啊?

楼主:
回复 网友K:
 化工容器类国企,工资很低的那种,员工闲暇时在废弃库房拆零件当维修件拆一边当废弃电子垃圾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