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宏PLCRUN灯不亮

楼主(2015-12-24):
设备也有点旧了,放了两个月没开机,开机时输入输出灯跟原来的一样,就不运行,估计程序没了。电池可能没电

网友A:
挺老了 嘛 用电脑联一下就知道有没有程序了

网友B:
程序没有备份吗?
老机器就是有很多的想不到!

网友C:
输入输出灯跟原来的一样,是不是说输入有指示,有无RUN开关。

楼主:
回复 网友C:
输入有,输出好像没有,RUN灯没亮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嗯,明天从其它机器看能不能复制,要是加密了就麻烦

网友D:
可能是程序没了。有没有和三菱那样的运行开关的?

网友E:
第一次见这东西

网友F:
FBE是老款的,至少用了十几年了,没有程序备份起来就麻烦了;

网友G:
知道备份程序的不多

楼主:
回复 网友D:
没有的。

网友H:
好像这一款是电池备份程序,估计要么重写要么换PLC

网友D:
回复 楼主:
那应该是程序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