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24):
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电机长期堵转  或者是相关可以堵转的电机及控制方式

网友A:
为什么要堵转?
换个方式不可以?、

网友B:
伺服电机转矩模式不就达到你要求了。

网友C:
堵转电机就是可以长期堵转的啊,,你可以查查

网友D:
伺服电机的转矩模式,变频器的转矩模式,力矩电机。

网友E:
楼上几位给出的方法,是否可以;若有具体用途,可能能够得到针对性的回答。

网友F:
电线厂就用了一种张力用的电机,具体叫什么电机,我也说不出来名字。但有拉力就不转,拉力一松,马上转起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可以说得在具体点吗   刚接触电机控制不久  还是很多不清楚

网友G:
力矩电机可能就是你要的堵转电机?普通电机一堵转电流就加大7倍,就会过载或烧电机

网友D:
回复 楼主:
伺服电机一般有3种工作模式,定位模式,转矩模式和速度模式,这里你可以用到转矩模式,电机输出轴转矩恒定,当负载大于设定转矩时电机因带不动负载而堵转,当负载小于设定转矩时电机重新转动,变频器的道理和伺服电机类似,力矩电机可以允许堵转,但是堵转时间在一定的范围内,比如10分钟,20分钟等等,当然了,力矩电机也需要控制器。

网友H:
我这里有个老头自己造力矩电机卖。好多发明专利的。60多岁自学单片机成功。就喜欢研究发明。

网友I:
回复 网友H:
有没有照片呢

网友J:
力矩电机可以,变频电机的转矩控制,直流电机的电流控制都可以。。。

网友K:
伺服电机可以长时间停在某个点。

网友L:
用个力矩电机加力矩控制器就好 很便宜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那要是用单片机控制呢  还有电机的供电方式是交流220v的  什么方法比较方便而且经济呢

网友D:
经济依次为力矩电机加控制器--变频器加普通电机--伺服电机。你用单片机直接控制单片机吗?

网友C:
堵转电机就行,,其他什么也不要

网友M:
为什么要堵转呢?感觉一堵转就是烧电机的前奏了

网友N:
早期的力矩电机就是供应长期堵转甚至允许反转的电机(反转是外力过大导致,外力小于设定力矩立即正转)

网友O:
如果不主动转,永远也不主动转的话,磁粉制动器最好,通一个小的励磁电流(1-5A以内),就可以连续制动,便宜。电机连续堵转,就是伺服定位控制模式来实现。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的  就用单片机控制的

网友P:
引用 网友G:
力矩电机可能就是你要的堵转电机?普通电机一堵转电流就加大7倍,就会过载或烧电机

网友M:
引用 网友H:
我这里有个老头自己造力矩电机卖。好多发明专利的。60多岁自学单片机成功。就喜欢研究发明。
脑补了一下,不小心看成肯德基老爷爷 了

网友Q:
楼主的意思应该是恒力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