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24):
比如松下FX-500,基恩士GV系列?看到过,自己没有用过,求指教!

网友A:
基因士GV传感器,只是一般的检测有无使用,用法和一般光纤传感器及接近传感器相近。不GV又是非常高档的传感器了,可以设定被检测物件的区域,比如一个三极台阶,我只要检测中间极,或者中间这极不检测。那么GV系列的就可以设定这个区域。低于中间的不检测,大于中间的也不检测。这就是区域范围检测功能。
功能是好,但价格也不便宜,一个GV传感器,最少也是8k.当然了,我拿可能会很低价,但也不便宜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因士GV传感器,只是一般的检测有无使用,用法和一般光纤传感器及接近传感器相近。不GV又是非常高档的传感器了,可以设定被检测物件的区域,比如一个三极台阶,我只要检测中间极,或者中间这极不检测。那么GV系列的就可以设定这个区域。低于中间的不检测,大于中间的也不检测。这就是区域范围检测功能。
功能是好,但价格也不便宜,一个GV传感器,最少也是8k.当然了,我拿可能会很低价,但也不便宜就是了。

谢谢吴版解答,另有其他疑问如下:
启动检测和停止检测怎么控制,还有就是我要读取测出来的尺寸,该怎么处理?

网友B:
松下FX-500系类是光纤放大器

网友C:
楼主用了没?过完年初估计会用到,先问问

网友D:
激光传感器会涉及到图像处理技术吧,这样的传感器价格应该不低吧

网友A:
GV系列激光传感器,没有什么数据处理,只是一个开关量输出。在设定范围内有开关信号输出就是了,没有其它数据可读的。传感器面板上显示的数据只是提供校对时的依据,方便调整而矣!

楼主:
引用 网友A:
GV系列激光传感器,没有什么数据处理,只是一个开关量输出。在设定范围内有开关信号输出就是了,没有其它数据可读的。传感器面板上显示的数据只是提供校对时的依据,方便调整而矣!

移动的工件,可以设定什么时候开始测量,什么时候结束?另外应该可以模拟量输出测量结果吧。

网友E:
我目前选用的激光传感器带有模拟量输出,完全可以用来测距,只是分辨率只能做到mm级别

网友A:
Gv的不带模拟输出,GT的和IL的是模拟输出。激光传感器受材料表面反光度影响大,所以选型时要注意这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目前选用的激光传感器带有模拟量输出,完全可以用来测距,只是分辨率只能做到mm级别

我们之前接触到的松下的也有模拟量输出,数值显示单位是um,说明书写的精度是1丝,因为是运动中测量结果误差5丝也保证不了。但是以上不是我自己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Gv的不带模拟输出,GT的和IL的是模拟输出。激光传感器受材料表面反光度影响大,所以选型时要注意这点。

我们也是吃了这个大亏了,现在这单也半死不活了。

网友A:
运动中检测,激光传感器基本上不可能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