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博图MPI通信问题

楼主(2015-12-24):
(无正文)

网友A:
明白了?GET不是给你MPI玩的,要PROFIBUS才行,老老实实用MPI命令吧。我也是试出来的

【方案】
虹科技术|如何用TSN流识别技术破解航空电子网络的传输难题?

网友A:
安装GSD在 选项——安装设备描述(GSD)里面

【方案】
台达自动化在绿色建筑中的广泛应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

网友B:
回复 网友A:
那MPI是什么指令呢
【方案】
Beckhoff基于 PC 的控制技术赋予动态学景观模型生命

网友B:
300与200之间的DP通讯需要添加EM277模块
【方案】
瑞典医院使用红外热像仪维护暖通空调系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MPI是什么指令呢
看我最后一张图

【方案】
基于中达电通自动化平台的车铣复合加工机床解决方案

网友B:
回复 网友A:
so,无线感谢
【方案】
台达C2000变频器在吹膜机张力控制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