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IO域问题

楼主(2015-12-25):
现场一个I/O域仅显示,做了个历史曲线。
现在想让直接右击或左击I/O域显示的数字,弹出历史曲线,该如何做?
我用单独的按钮可以实现,但我将I/O域属性设置成按钮鼠标同样的属性去不能实现。
问问大伙我的这个想法可以实现么

网友A:
这个应该从事件里触发吧,在IO域对象属性里,在事件里设置下你所要用到的功能

网友B:
做个隐藏的按钮,放上面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