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25):
很多人都认为我的接线方式是错误的,您认为呢?
看了下面朋友的回复,有疑问的,就进下面网址看看吧。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4NDA2MzYyMw==&mid=401917394&idx=1&sn=4f13c39aa997b41103d71fa691b1f4f2#rd

网友A:
呵呵;你要搞清楚你的PLC是亚洲版,也不是最新FX3S/FX3G/FX3U。
所以你上面的接线绝对是错的;
按标法公共端为COM的输入用的是PLC的内部DC24V电源,只需要COM与X0接通就有信号;
而+24V端子是对外输出的,不知你为什么接到+24V外部电源上;
难道是第一次用三菱的;

网友B:
反正我不是这样接的。

网友C:
我看没错误,使用外部24V电源不这样接如何接呢?

网友D:
楼主你这样接试过输入信号能正常动作吗?

网友E:
找个plc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F:
没有错,因为使用了外部电源,与PLC内部电源共+了,也就是有等电位了。

网友G:
看那个图这样接冒失没错,外部电源DC24v接+24V处是正确的。版主看清楚这是输入端,不是输出端。

网友H:
图看起来没什么错,,,

网友I:
我们厂一直都这样接的,以前的工程师留下来的传统,优点是有的,增加容量的同时还能双保险

网友J:
从图来看,也构成了回路。

网友K:
引用 网友A:
呵呵;你要搞清楚你的PLC是亚洲版,也不是最新FX3S/FX3G/FX3U。
所以你上面的接线绝对是错的;
按标法公共端为COM的输入用的是PLC的内部DC24V电源,只需要COM与X0接通就有信号;
而+24V端子是对外输出的,不知你为什么接到+24V外部电源上;
难道是第一次用三菱的;
最近一批三菱PLC抽风,输入公共端,一会过来的是标COM的,一会是过来标S/S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A:
呵呵;你要搞清楚你的PLC是亚洲版,也不是最新FX3S/FX3G/FX3U。
所以你上面的接线绝对是错的;
按标法公共端为COM的输入用的是PLC的内部DC24V电源,只需要COM与X0接通就有信号;
而+24V端子是对外输出的,不知你为什么接到+24V外部电源上;
难道是第一次用三菱的;
最近一批三菱PLC抽风,输入公共端,一会过来的是标COM的,一会是过来标S/S的,,,
那不是抽风,那是三菱的欧洲版本。后缀为ES/UL.

网友L:
楼主这样接相当于两个24v电源直接并联了,没有隔离,而外接电源和plc内部电源无法保证完全一致,这样的话我感觉时间久了不好的。相当于两个开关电源并联了,危害呢。我不清楚,但感觉不合适的。

网友A:
呵呵;把PLC的DC24V输出电源端上再外接个24V电源,有什么危害自己考虑;

网友A:
回复 网友K:
呵呵;如果你买的是FX1S/FX1N这样的型号,那么公共端是COM的;
从FX3系列开始,包括FX3SA FX3GA FX3U的公共端都全部使用S/S,不再区分什么欧版了;

网友M:
实际上好像不是这样接的呀,S/S端子哪去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M:
三菱FX3系列之前的PLC FX1S/FX1N/FX2N在国内销售的是没有S/S端的,只能欧版的才带S/S;
现在FX3开始已经全部改为S/S公共端了;

网友N:
为什么还要再加个外接电源?是自带的电源损坏了?如果没有,就就外接电源不要再加了。这你样接肯定也是能正常工作的,但这样有必要吗?

楼主:
看了上面很多朋友的回复,学到了一此知识,感谢大家!

我的接法是正确的,大家可以进入我发布的网址看一下!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4NDA2MzYyMw==&mid=401917394&idx=1&sn=4f13c39aa997b41103d71fa691b1f4f2#rd

网友K:
引用 网友A:
呵呵;如果你买的是FX1S/FX1N这样的型号,那么公共端是COM的;
从FX3系列开始,包括FX3SA FX3GA FX3U的公共端都全部使用S/S,不再区分什么欧版了;
我们还在用1N的,也是标S/S的

网友A:
回复 网友K:
呵呵;FX0N都开始有S/S端子的,不用说FX1N,后缀为-ES或-dSS的型号,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欧版;

网友O:
一个采用内部供电一个采用外部供电

网友P:
这样接没错的吧,com悬空,也就独立外部供电。

网友Q:
回复 网友K:
学习了,真的很实用,看似简单实际有很大的学问,受益了

网友O:
应该先看手册,弄明白了再动手

网友K:
回复 网友O:
敢动手,都是基本能知道后果的

楼主:
我这种接法,十年来,一直被人批评,包括现在。我的设备随着批评正常运行十多年

网友R:
正确链接了,,

网友M:
三菱FX3G及FX3U型的PLC来说,输入和输出都会有源型和漏型两种接线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