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25):
ACS800-01-0070,
空载到50HZ三项输出都是OK。
可是带空载电机到20HZ电机抖动非常厉害,但是三项输出的电压还是平衡的,可是到了30HZ直接报警2300,并且字符3.05显示的代码是10.想请教各位,这个怎么处理?是三项检测问题?还是驱动输出问题?可是电机抖动,为什么三项输出电压还是平衡的(20HZ)。

期待各位大神帮忙解答!谢谢各位了

网友A:
你应检测三相电流是否平衡,而不是电压,报2300就是超出电流限幅,电机负荷过重或延长加速时间,照你描述的到20频电机开始抖动是要换电机的节奏了。

网友B:
输出加电抗器看看。。。应该是输出的谐波过大

楼主:
我这边带空载电机,三项电流,电压全部正常,输出我是设置在50HZ的。去现场带负载就报2330接地。难道真的是电流检测有问题?实在不行我就把驱动电路6路光耦以及电容全部更换!三项电流检测也全部换掉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