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ART PLC的AT04模块频繁报故障

楼主(2015-12-25):
设备上用到了SMART PLC,其中AT04模块最近老是指示灯全闪,到底怎么回事哇。。。

网友A:
有可能是“上/下溢出”报警或者“断线”报警造成的,看看属性里面,把溢出前面对勾都去掉试试。主要是传感器返回的数据不在范围内。
平时检测到的数据都正常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平时是正常的,偶尔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