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25):
有个问题需要请教各位,我现在要利用PID来控制温度,给水加热,输出打算利用的是模拟量信号,有什么加热器直接输入模拟量信号然后按照比例输出热度的呢?还是直接利用加热棒的通断,然后控制通断时间,来给水加热的呢?

网友A:
对水温要求精度不高的话 普通的做就可以了 PID当然最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这么做主要是用来实验控制算法的,所以需要知道温度控制该怎么做

网友B:
楼主,我只知道用调压模块控制红外线加热管,是通过模拟量来控制的,太阳能行业串焊机上是这么做的,不知道能不能用来加热水,应该也可以。。。

网友C:
现在有一种智能可控硅模块,输入是0-10V的,可以用于驱动加热管(棒)加热。

但是,温度加热控制,最好是PWM形式。比较传统的应用。技术也成熟。几乎所有的温控器都是采用此类的控制驱动方案。

网友D:
回复 网友C:
我用过4~20mA的。嘎嘎还不错。

网友E:
两种方式都可以,看你成本,时间和精度要求

网友F:
呵呵;加热器有仅仅只能通断的,当然也有用0~10V电压或4~20mA电流来控制的;
看各种温控仪的输出信号就能明白;

网友C:
回复 网友D:
是呀,这类的智能可控硅模块现在很多,用起来很方便。而且不用管内部的中间过程。东西紧凑,好使。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哪家的好用呢,德力西 正泰的有吗?

网友G:
买个调功器,再买的温度变送器,然后用PID控制

网友H:
现在不是很多用单片机控制的温控仪都带有PID功能的吗,输入输出信号方式都可以自己按型号找到所需要的。PID调节的输出电流负载电阻比例带微积分时间都可以参数设定,只要问下温控仪厂家,他们会有你需要的型号的。

网友C:
回复 楼主:
百度,关键词:可控硅智能模块。

好像以山东的产品居多。这东西,各家都差不多,技术应该是成熟的。自己选即可。

网友I:
PWM就可以,控制范围要求不是特别精确地话。

网友J:
见过简单的,只是检测,通过一个温度检测模块输出ON/OFF加热棒的开关,这种应该是简易型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