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25):
请教一下FX3U的继电器输出端口每秒最多通断多少次?
如题。

网友A:
继电器如果用1秒脉冲,用一个月左右就寿命完蛋

网友B:
你这要求,改晶体管型吧

网友C:
选型资料中有继电器通断的响应时间,但高频的通断不适合选用这个,继电器是有寿命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选型资料中有继电器通断的响应时间,但高频的通断不适合选用这个,继电器是有寿命的
接了继电器,这么弄,PLC+继电器一起挂

网友E:
如果你想替三菱公司测试继电器寿命的话,可以用10HZ;
这样一个小时3万多次,一天24小时估计就可以把继电器用坏了;
然后向三菱公司去申请测试费;

网友F:
根据楼上的回答,楼主你想干嘛用啊

网友G:
还是舍得在花点钱更好!

网友H:
楼主这是打算干什么用?

网友I:
官方给出的10MS的数据显示,每秒钟可以动作100次。
但是我们知道,机械继电器的动作原理就是电产生磁,让磁去吸合铁片,铁片做机械运动,最终推动金属触点相碰撞,才能接通电路或者输出信号。这里有一个疑问,任何的电磁转换的物体,都会存在剩余磁性的这样一个现象,导致就算立即切断了产生磁性的电源供应,磁性不会随着电能立马消失,这就使每秒100次的通断速率会有所折扣。

事实上,每秒100次的动作频率,继电器的真实反应,就是一直有输出,而不会停止。如果楼主想通过使用继电器的机械触点输出获得高频的脉冲信号,比如来做驱动步进马达驱动器或者伺服马达驱动器的脉冲输入信号,是不行的。这个现象,业内称为选型失败。

网友I:
突然才想明白,官方给出的响应时间:10MS,应该是指继电器接到程序发送出来的输出命令,到继电器真实的动作进行输出所需要的时间,而不是继电器的机械输出动作的响应时间。

网友J:
要不说我的项目从来都是选晶体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