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请进,松下FPsigma系列的PLC FPG -C32T 32K 运算错误!!

楼主(2015-12-25):
是这样的,原来设备上的松下PLC FPG-C32T 12K 通讯口坏了,重新买了一个同样型号的PLC,只是容量是32K的!把原程序下载到新PLC后,给信号到X2(伺服运转信号),就出现运算错误(看图),后来又找了一个型号容量都一样的PLC下载程序后,结果还是出现同样的问题,都不知道怎么搞了,求大神解救!!

网友A:
你高速脉冲输出的数据都是0,当然是运算错误了。你查找一下D68/D66/D78/D80是数据是谁传给的。

网友B:
应该是设定问题

网友C:
没用过这个型号,看设置这款好像不支持轴类控制。再者那些加减速时间,初始速度和运行速度都为0,所以无法运行了

网友D:
是脉冲输出口没有定义,没有这选项啊,
PLC机型选对了没。。。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开始不是0的,运算错误之后才变0的!

楼主:
发现PLC版本不一样,坏的写着是Ver.1.25,新的是Ver.1.40,还有删了F171那条指令救不报警了,太奇怪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运算错误才显示0的!

网友E:
出现脉冲输出指令的运算错误情况,一般都是参数设置或参数计算有问题,检查基底速度最高速度加减速时间这些参数是怎么来的,脉冲输出驱动时这些指令不能为0的

网友F(2016-05-01):
编程软件来个共享楼主好人

网友G(2019-12-09):
哥们最后怎么解决的,
现在遇到相似问题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哥们最后怎么解决的,
现在遇到相似问题了
设定问题或者除数是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