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25):
各位大师,还是那个问题,设备上的液压缸在换向停止时会因为过快有震动,我的做法是,在出缸或回缸快到限位时使输出的速度值变小,也就是前两天问您的,给模块多次赋值,但现场反馈效果不好,想请教各位有什么别的办法吗。现在的情况是我们在触摸屏上给定一个值(0-100),通过液压缸上的比例阀控制出回缸速度,但速度给到60以上时到限位换向时会有较大震动

网友A:
在进油路和回油路之间再加一个阀,此时打开阀,让一定的油直接回流到油箱,当然要加调压阀,控制流量

网友B:
有一种电流阀,由4-20毫安控制,电流小时速度慢。

网友C:
在液压回路上增加一个节流阀,正常工作时油液畅通,在液压油缸快到位时给一个信号,关闭节流阀,产生阻尼,达到降速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