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大家快看看啊,这日本三和万用表CP-7D,到底能不能测1欧姆的阻值?

楼主(2015-12-25):
看的有些晕,有懂行的前辈指点一下,为谢。

网友A:
不同量程看不同的刻度线,电阻等需要乘以所标示倍率,不同量程范围数字单位不同

网友B:
精度多高,感觉测不了,误差大吧。

网友C:
可以的啊,没有看见有一档是0-2K欧姆的啊。

网友D:
可以测!
精度就不清楚了!

网友E:
这就是指针式万用表

网友F:
可以,看第二条线最右边数字0~2的中间分度就是1欧姆(X1档)分度。
0~2之间每分度(格)就是0.2欧姆,至于准不准,只有经过检定校对才知道。

网友G:
应该可以用。

网友H:
这个还能测噪音的?那挺不错的。

网友I:
可以用10欧姆档测量啊,至于精度那就不好说

网友J:
这个和国产指针万用表没啥区别,底下多大档位对上面的多大量程,有啥晕的,如你测DC40V,表底下旋到DC50V档,在上面找0-50V范围的刻度盘就行了,指针表每次用都要调零

网友K:
数字的测不更直观些吗。

网友L:
可以测量1欧姆电阻,看第二条刻度线,档位在*1.

网友M:
日本三和万用表,专业制造的,很好的工具,灵敏度高,精度高,维修电子电路很实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