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型手持单元和差分型手持单元有区别吗?

楼主(2015-12-25):
是不是只是焊法不一样而已?手持单元本质上却是一样的?

网友A:
赶紧换礼物去,没多少时间了呢。
建议百度差分和单端.

网友B:
明显接线方式不一样啊·········不明白楼主想问什么了。

网友C:
不了解。
看图接线有区别;或者核对后,按图接线即可。

网友D:
建议百度差分和单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