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25):
我有一台APC 3KV的UPS逆变工作都正常就是外壳有轻微的漏电希望高手指点。

网友A:
接好地线就好了

网友B:
所有的单相UPS不间断电源系统的接线规范。都是使用三线制进行接驳电线使用的,这其中就包含了外壳接驳地线。

网友C:
轻微的,接地应该可以。

网友D:
拉根接地线。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应该是没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