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永宏PLC问题

楼主(2015-12-25):
昨天有发贴说这个PLC有问题,断电2月后发现开机后运行灯不能亮,以为是程序问题,今天买了条数据线后发现程序还在。现在奇怪了,还是不能运行,联机后在编程软件却能把运行灯点亮

今天上机运行灯又亮了,我能说是天气的问题?!!

网友A:
应该是运行开关有问题。你查一下运行开关。

网友B:
不是天气问题.我碰过也是停机没用再开机不行的,上载程序看看没问题,重新下载后就可以的,也是想不通

网友C:
正常,遇到几次了

网友D:
信捷的我们也遇到过. 上一分钟好的,下一分钟就不运行了,停电再上电有时好有时不运行.

网友E:
首先可看是不是开关的问题;
联机后在编程软件却能把运行灯点亮,这样处理后不知能不能一直保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