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开关切换技巧

楼主(2015-12-25):
西门子S7-200中有没有什么开关切换的技巧呢?
比如触摸屏上一百组开关,PLC用尽量短的语句来表示开关的切换和状态的显示。

网友A:
直接用IB或IW甚至ID来传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IB或IW甚至ID来传送呢
怎么简短的编程呢?三菱的我用变址寻址+循环

网友B:
触摸屏上一百组开关,没见过,
感觉用双字传送吧。

网友C:
用批量传送指令,一个指令就可以全部开或关,前提是你要操作的位地址必须是连续的地址

网友D:
200的也可以变址寻址的!

网友E:
回复 网友D:
变址寻址是跟指针这样的结构么

网友D:
回复 网友E:
不是的!!!!

网友E:
回复 网友D:
哦,对这内部结构原理性的东西了解甚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