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ex2t怎样驱动松下伺服?

楼主(2015-12-25):
如图,伺服无反应的,这是为什么呢?该怎样修改或接线?

网友A:
脉冲数为零怎么会转

网友B:
除了没脉冲外,你的伺服里的参数都改 了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plsy的说明是脉冲数目为零表示正向不断输出脉冲……
现在就想它连续输出,直到别的条件满足才停止,那该怎样?

楼主:
回复 网友B:
伺服设置为位置控制。
比如我需要让伺服连续运转,直到想停的时候停,伺服参数该如何设置?

楼主:
原来是接线错误,同事接的线,昨天我没仔细看,今天晚上对照了看,伺服的4脚没接上。
另外,如果要反向运行该怎么做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plsy的说明是脉冲数目为零表示正向不断输出脉冲……
现在就想它连续输出,直到别的条件满足才停止,那该怎样?
我理解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