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25):
   三菱f700变频器上电正常运行报加速中过流,把光耦tlp351全部更换,故障依旧,有把ps9587光耦全部更换,以上电运行故障仍在,没有办法把另一台三菱的芯片bois也更换了,心想这回没有问题了吧,没有想到故障依旧,这下几近奔溃的边缘,实在是找不到电流检测的芯片,最后没有办法一个一个量于是发现一15v稳压管损坏,更换后运行正常,虽说修好了但在下实是不知三菱报过流的原理,望各位前辈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网友A:
一15v稳压管损坏
意味着驱动就不是正常的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安照以往修变频器的习惯,过流信号应该是339或393发出的,

网友B:
请教下 339和393的工作电压是多少?我有台F740测量该电压来自7805前端。9.5V是否正常?

网友C:
这个,维修就只能慢慢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