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威伦TK6070iK 触摸屏 做的画面 模拟总是看不到元件 (离线,在线模拟都一样)只有文字 可以看到

楼主(2015-12-25):
我去年电脑没有连过网络还从来没出过这样的问题。这二个月进的一个新的公司做电工有空来练习的,在这里联了网络 前两天上百度问 说有可能是有杀毒软件影响了 我把电脑管家 和金山毒霸卸载了 试好了可以看到元件了 今天上电脑又看不到元件了 又不行了 怎么弄就是不行了

网友A:
确定是用离线模拟吗?

楼主:
有时有可以 有时又不行 离线 在线都不行

楼主:
我的设置是这样的,翻译下了那个提示是:人机界面系统被禁止rrom访问本地设备端口没有请检查如果人机界面。(80)
不知那里出问题了

楼主:
威伦的网站上有人也问过这样的问题 没人回答

网友B:
好像 是什么软件屏蔽了人机的访问权限。重新安装一下软件会不会好?

楼主:
重新安装了软件也不行
有可能是什么软件影响的 在不行重装电脑系统

网友C:
猜测的话,若是杀毒软件的影响,或许与某些设置项有关。

楼主:
已解决 是下载的酷狗音乐播放器软件影响了 关掉就可以了 已卸载 我做画面练习时 都是开着听歌的

网友D(2016-10-02):
回复 楼主:
你好 ,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 离线模拟元件都显示不出来 是因为杀毒软件禁用了 还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