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

楼主(2015-12-26):
室内金属类全部带电,切断电源后还带电,就连室内养的花都带电,电笔量瞬间会亮,在量不亮,过一会还会亮,室内铺的是木地板,物业的电工也没查出哪有问题,楼房前面不足10米有个配电房,配电房前是高压线离我家不足13米,楼房右侧是医院的放射科和我家隔个院墙和一条2米宽的小路,我家是三楼楼上楼下邻居家没有这种带电现象,在这向大家求助恳请大家帮忙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在此表示万分感谢!

网友A:
感應電吧,問題不大

网友B:
试着接地看看,还会不会?

网友C:
楼主买个最普通的测电笔测下试试。和高压线还有放射科关系不大的,要不医院放射科还有有人当医生吗?

楼主:
师傅您好!先向您表示感谢!接地线也试了还是带电,卫生间的合页上和进户门电力最强,不知道是不是电磁波引起的,我也只是猜想。

网友D:
接地线也带电呀,说明了接地线做了假,还有你查下零线没有,看带电吗/

楼主:
卢师傅您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接地线也带电呀,说明了接地线做了假,还有你查下零线没有,看带电吗/
师傅您好物业电工把电线绑在门上,另一头埋在了地下的土里在用电笔量还是带电,物业说室内的电没问题,万能表也测不出金属上的电压。

网友C:
你是怎么发现带电的呢?

网友E:
重新自己做个接地再试试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接地线也带电呀,说明了接地线做了假,还有你查下零线没有,看带电吗/
师傅您好物业电工把电线绑在门上,另一头埋在了地下的土里在用电笔量还是带电,物业说室内的电没问题,万能表也测不出金属上的电压。
一头埋在土里是怎样的?土是干的还是湿的,埋多深,确定接地良好吗,最好利用房屋的防雷接地,这个每年有检测的,接地电阻符合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怎么发现带电的呢?
卢师傅您好!我在去年送暖气不久发现的,当时情况是这样的,我有好几天接连不断的开厨房推拉门时都被打一下,后来给家里人说时他们都说被电过,我这才拿电笔量,这一量把我吓坏了是金属类都带电,就连茶几上放的不锈钢茶杯都会亮,就是瞬间一闪那种电,在量没有过一会还有,我自从量出电以后我各种办法都用了买加湿器,买花勤拖地暖气片上放湿毛巾,可是还有电,我一天量大的都数不过来电压没有去年那么强了花上量不到电了。但是金属类还是有电,物业把整个单元的电都切断室内金属类还带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怎么发现带电的呢?
卢师傅您好!我在去年送暖气不久发现的,当时情况是这样的,我有好几天接连不断的开厨房推拉门时都被打一下,后来给家里人说时他们都说被电过,我这才拿电笔量,这一量把我吓坏了是金属类都带电,就连茶几上放的不锈钢茶杯都会亮,就是瞬间一闪那种电,在量没有过一会还有,我自从量出电以后我各种办法都用了买加湿器,买花勤拖地暖气片上放湿毛巾,可是还有电,我一天量的都数不过来电压没有去年那么强了花上量不到电了。不知道是不是和我天天无数次的量电有关系,但是金属类还是有电,物业把整个单元的电都切断室内金属类还带电。去年暖气停一周后我有两天没量到,我以为没有了也就没有在量,今年暖气送后我一量又有了,物业说和暖气没关系,去年楼梯上我也量到电了,还有小区的减震带的大铁钉上也有和室内一样的电瞬间亮的那种。但是不是每个铁钉上都亮只是发现有亮的。今年没有量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接地线也带电呀,说明了接地线做了假,还有你查下零线没有,看带电吗/
师傅您好物业电工把电线绑在门上,另一头埋在了地下的土里在用电笔量还是带电,物业说室内的电没问题,万能表也测不出金属上的电压。
一头埋在土里是怎样的?土是干的还是湿的,埋多深,确定接地良好吗,最好利用房屋的防雷接地,这个每年有检测的,接地电阻符合要求
埋在土里土里浇了水,埋的不深有半铁锹那么深,埋了几分钟后,在量卫生间的门还是带电,

网友F:
茶几上放的不锈钢茶杯都会亮,可能是感应电。
4楼说“接地线也试了还是带电”,是说另外接的地线吧;不知原来设置了保护地线没有。

这个问题,可能还是需查到原因,在现场更能了解到实际的情况;
我给不出更好的建议。

网友G:
可能最有可能带电的是木地板,你茶几脚垫胶片再看下茶几还带电不。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能最有可能带电的是木地板,你茶几脚垫胶片再看下茶几还带电不。
[/quote师傅您好,我也怀疑过是木地板我需要您的指点怎么做才能排除木地板带电的可能,茶几是不锈钢腿茶几脚垫是黑色塑料的,在此向您表示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您好师傅怎样测试电磁反应您遇到过此类情况吗有,有什么仪器可以检测和判断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茶几上放的不锈钢茶杯都会亮,可能是感应电。
4楼说“接地线也试了还是带电”,是说另外接的地线吧;不知原来设置了保护地线没有。

这个问题,可能还是需查到原因,在现场更能了解到实际的情况;
我给不出更好的建议。
我还是非常感谢您师傅,谢谢谢谢您师傅!

网友G:
回复 楼主:
你打开门会被电说明你家的门和地板之间存在电位差,你将金属门与地板短接后再接入地线。

网友I:
1、外请专门承接商品房水电工程施工的电工师傅检修,这种专业技术人员可以在五金店能够联系上。
2、把进户的电源线直接从闸刀开关或者断路器开关处拆卸,完全脱离开关并用胶布包裹好。再次确认室内情况。
3、实在不得,联系本地环保局与本地电视台,把现象广泛公布并求助。

网友J:
属于静电,冬季干燥,地砖地板还与你穿的鞋都有关系应该不是不是金属带电,而是你自身衣物带电,所以你测啥啥有点电

网友K:
看看房间内的湿度是多少?
这个感应电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L:
是静电吧,你用的电笔是什么样的。拍个照

网友M:
楼主接地必须合格,要不起不到作用

网友N:
先把零线确定下来,再用万用表测量金属导体与零线之间的电压,就知道漏不漏电了啊。地线还得接触良好。

网友O:
楼主找个好电工仔细检查下吧。这样子还是挺危险的。

网友P:
有没有换个人测量,会不会是你身上的感应电,你可以用万用表的两支表笔,一只接在暖气上,另一只接在你认为带电的金属物体上,测一下电位差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I:
1、外请专门承接商品房水电工程施工的电工师傅检修,这种专业技术人员可以在五金店能够联系上。
2、把进户的电源线直接从闸刀开关或者断路器开关处拆卸,完全脱离开关并用胶布包裹好。再次确认室内情况。
3、实在不得,联系本地环保局与本地电视台,把现象广泛公布并求助。
谢谢您师傅我去找专业的电工师傅来检查在这向您表示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P:
有没有换个人测量,会不会是你身上的感应电,你可以用万用表的两支表笔,一只接在暖气上,另一只接在你认为带电的金属物体上,测一下电位差看看。
师傅您好!谁量都一样的带电暖气和门带电最强,特别是卫生间的门电笔的灯泡很亮。

网友P:
回复 楼主:
暖气和门之间的电压有多高,测过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N:
先把零线确定下来,再用万用表测量金属导体与零线之间的电压,就知道漏不漏电了啊。地线还得接触良好。
谢谢您师傅!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找个好电工仔细检查下吧。这样子还是挺危险的。
谢谢师傅!

楼主:
引用 网友K:
看看房间内的湿度是多少?
这个感应电的可能性最大!
湿度一般在30-50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P:
暖气和门之间的电压有多高,测过没有?
室内金属类上所有的电都 测不到电压。都是瞬间亮的那种电。

网友Q:
楼主自身是带电体。

网友R:
楼主找到原因了吗 关注中

楼主:
引用 网友R:
楼主找到原因了吗 关注中
没有谢谢您关心。

网友S:
有点怪,应该不是地线问题,是不是电磁感应电,

楼主:
引用 网友S:
有点怪,应该不是地线问题,是不是电磁感应电,
师傅您好,我也是没有一点办法才求助大家的,希望大家可以帮我分析分析看看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电磁感应电对人身体有影响吗,我们一家长期住在这样的环境里真的很担心。

网友T:
所有金属带电,可能是感应电,高压感应 放射感应,居住坏境不乐观啊

网友U:
从楼主的表述来看,应该是静电造成的带电!

网友V:
电磁感应,

网友W:
外星人入侵你家了

网友X:
你家几楼 ?用接地电阻测试仪测试下你家接地是否良好 估计你们小区照明接地是悬空的。

网友Y:
你先确定地线合规,将有电物件接地,你再穿棉布料衣服,放一下自身电,再量有电的物件,哈哈 静电那里跑。
还有电?
再做个实验,找漆包线,电线也可,做一个直径约半米的圆环,轧数越多越好,导线二端带个小电珠,比如led,放在怀疑的地方,夜里看灯亮否(白天就亮,赶紧搬家),为什么亮不用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X:
你家几楼 ?用接地电阻测试仪测试下你家接地是否良好 估计你们小区照明接地是悬空的。
我家是三楼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Y:
你先确定地线合规,将有电物件接地,你再穿棉布料衣服,放一下自身电,再量有电的物件,哈哈 静电那里跑。
还有电?
再做个实验,找漆包线,电线也可,做一个直径约半米的圆环,轧数越多越好,导线二端带个小电珠,比如led,放在怀疑的地方,夜里看灯亮否(白天就亮,赶紧搬家),为什么亮不用说了。
谢谢您师傅!我按您说的方法试试。

网友Z:
建议先把电表箱开关到你家的零线和火线全部断开再判断,顺便用试电笔量一下上下楼的金属物有没有电

网友AA:
静电引起的,其强弱因人而异。我家的门是铝合金的,自从敷设了地暖和优质地砖后每到冬季我老婆开门都会被电击,还能听到很响的放电声,可我却没什么感觉,所以只要我在家老婆都是让我给他开门。

网友AB:
在楼成的电源进线处做辅助接地

网友AA:
引用 网友AB:
在楼成的电源进线处做辅助接地

你有没有想到事物的正反两面?当你用电笔测金属的时候难道就不会是你身上的电荷流向金属材料?
这有可能是一个伪命题,即楼主家中本不带电,带电的只是家中活动的人体,只是大家开始就顺着楼主的思路讨论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B:
在楼成的电源进线处做辅助接地
谢谢您师傅!

楼主:
引用 网友AA:
静电引起的,其强弱因人而异。我家的门是铝合金的,自从敷设了地暖和优质地砖后每到冬季我老婆开门都会被电击,还能听到很响的放电声,可我却没什么感觉,所以只要我在家老婆都是让我给他开门。
谢谢您师傅但愿是静电,各位师傅所给的指点我都会去找人依依排查希望能早点找到问题,找到问题后我会发帖告诉各位师傅,希望能帮助到像我这种情况的朋友,在此向帮助我的师傅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Z:
建议先把电表箱开关到你家的零线和火线全部断开再判断,顺便用试电笔量一下上下楼的金属物有没有电
谢谢您师傅!有好消息给您回复。

网友AC:
引用 网友J:
属于静电,冬季干燥,地砖地板还与你穿的鞋都有关系应该不是不是金属带电,而是你自身衣物带电,所以你测啥啥有点电
觉得有道理

网友AD:
不会是高压线离你家太近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