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26):
使用向导创建的PID,在远远还没有达到目标值的情况下,输出居然不为100%,怎么回事?
比如我设定了1.2MPa的压力值,反馈压力只有0.8,此时输出应该为100%,可观察PID调节面板,输出却只有20%,是调节不到位吗,我调的比例增益1.0,积分0.1 怪了,以前用S7-200的很正常,到目标值左右才可以起作用的。
现在S7-200 SMART比例增益的范围是多少,我应该怎么调合适呢?

楼主:
没有大神用过吗?

网友A:
这个plc有关系吗,每个plc里的PID算法应该是一样的吧

网友B:
更新软件到最新STEP 7 Micro/WIN SMART V2.1 Update1 完整版
再试试看,貌似以前的都有问题。。。

网友C:
我一直在用,没有出现这个问题。硬件V1.0,V2.0的都用过,一直都是正常的。
可能还是参数设置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刚通过西门子官方验证,的确是这么回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