垫片抓取

楼主(2015-12-26):
哪位大神用过自动抓取垫片的设备啊?并且可以控制垫片放的位置,没用过垫片的这个抓取,想了解下机械结构!哪位大神分享下,谢谢!

网友A:
什么样的垫片?要求速度什么样?位置精确度如何?

网友B:
電缸組合、吸嘴抓取

网友C:
振动盘上料,吸盘吸取。

网友D:
可能要加视觉系统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可能要加视觉系统吧。
不是做机器的吧?这也要用视觉系统表情                                    振动盘上料,气动手指抓取就行了,楼主也不是搞机械的,还是找别人做了。

网友F:
什么样子的垫片?

网友G:
没说清楚哦 具体说明下 最好是上个图片什么的

网友H:
看来如3楼、5楼所说;振动盘上料,好像能够想象到一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那种比较厚一点的垫片,类似于隔套那种,把垫片放到工装里面,工装和垫片是一样大的,我想测量垫片的平面度和平行度

楼主:
回复 网友C:
现在没想好用什么方式抓取,垫片中间是空心的,感觉吸盘不太好

楼主:
回复 网友D:
加视觉系统感觉太复杂了,不至于这么复杂,加一个对中定位装置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E:
感觉气动手指不错可以考虑,我现在对于震盘有点担心,在震盘理料的过程中会不会对垫片造成磕碰?因为我们要求比较高!

网友A:
回复 楼主:
什么材质的?金属铁?铝?导磁吗?

网友I:
可以用电磁铁吧

网友J:
坛子里以前有个帖子晒过视频的,很好,要视觉系统。

网友E:
串成一串,一个个的推也可以

网友C:
回复 楼主:
这个可以从吸盘设计上解决,不是难事

网友K:
把垫片和产品的照片发一下,本人刚成功制作了一台就是不知道是不是你需要的

网友L:
同意11楼

网友M:
用电磁 吸取不可以么

网友K(2016-04-11):
垫片是什么材质,形状,重量

网友N:
磁性材料垫片建议磁力抓取,非磁性材料垫片建议真空吸盘抓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