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26):
现在我用SMART的PLC,想读伺服驱动器反馈的脉冲数;由于脉冲数是高四位和低四位组成的。这个怎么去读。

楼主:
VB300只是一个数值,怎么读两位呢?

楼主:
那是不是从42049到42050两个值?那怎么存呢?读出来后怎么存储?

网友A:
不说其他的了。

1个字节是几位?

网友B(2016-03-14):
VB300是plc里面存储脉冲数的起始地址,count=4,读VW300,VW302,VW304.VW306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