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26):
我经常遇到普传变频器7600和7800出现通病,显示8888,这个应该是芯片的故障吧?有谁自己修过呢?

网友A:
一般是电源问题吧?

网友B:
这个我们现在的就是这个毛病  求解释

网友C:
如果有批量机器就能找到问题

网友C:
一楼好像给出了点提示

网友D:
如果有电路图楼主应该可以自己修

楼主:
没有图纸,我是自学的。但我觉得是主板芯片的故障,我都是换主板就好了,但很可惜不知道我们能下能自己找到原因。谢谢大家参与!

网友E:
回复 楼主:
只要不是主芯片的故障就能修复。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有图纸,我是自学的。但我觉得是主板芯片的故障,我都是换主板就好了,但很可惜不知道我们能下能自己找到原因。谢谢大家参与!
这需要很深的电子技术的功底,你需要知道一些经典的电子电路!

网友F:
楼主可以对着板子自己画出电路图,然后再分析、修理。

网友G:
我修过欧瑞的也出这个故障,是开关电源出故障了

网友H:
经常遇到,则可能有规律可循,可先了解其工作原理试试。

网友I:
这个很难说,也许是程序卡在哪个环节了,可能是通讯总线什么的。

楼主:
我遇到的大多数是普传的板子,都是主控板的问题,但我只有换板子,没有动手修过,我不是板级修理,但我怀凝是CPU的问题。只要换了主板就好。不知有没有高手维修过此类主板8888.

网友E:
回复 楼主:
发过来免费帮你修(只要主芯片没有损坏)

网友J:
我遇到过1个,换晶振勉强搞对,其实8888是面板单片机发出的,而非主板,最大可能就是CPU工作条件不满足

网友K:
建议查查主板上的几个稳压块,看看3.3,1.8,都够不够。

楼主:
谢谢大家的爱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