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接触器可以频繁开关吗

楼主(2015-12-26):
用交流接触器控制380V的加热器,温度高了断开,低了就接通。能不能频繁的开关,会不会有什么危险。380V的有点担心。

网友A:
用固态继电器就不会有这种担心。

网友B:
危险谈不上,触点容易坏,接触器的使用通断频率一般在参数中有给,建议你用固态继电器

楼主:
回复 网友B:
220的我用固态继电器控制火线就可以了。
380的怎么控制,求教。是不是用多个继电器,每个控制一根相线

网友C:
开水器不就是这样工作吗 ?没问题呀

网友D:
估计你的频率也不会太高吧!每小时不会超过3600次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220的我用固态继电器控制火线就可以了。
380的怎么控制,求教。是不是用多个继电器,每个控制一根相线
有三相的固态继电器SSR,单相用三个也是一样的,或控制两相也行

网友E:
每个小时开关的次数多少?

网友F:
要好的就上固态的
普通的接触器其实也可以用!

网友G:
接触器的寿命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