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V台达PLC跟ASDA-A2通讯

楼主(2015-12-26):
,求帮忙,为什么我这样写程序跟ASDA-A2通讯,然后我y0设置的是伺服的serve on,然后我把x0闭合了,伺服电机还是不能serve on

网友A:
看PLC上Y0指示灯,已亮的就是你接线或伺服设置的原因;
或你Y0点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灯有亮,伺服?要设置什么? PR模式我有设置,

网友B:
首先,按PR接线图接线
其次,设置电子齿轮比,并设置需要走的脉冲数,
最后,在启动伺服,启动开关
如果用PR模式,PLC没有必要和伺服建立通讯,
直接启动也可以的
程式不繁琐的话,也没有必要用plc
如果楼主用通讯模式的话,那就要按通讯模式接线,就不能用PR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B:
你好,你知道MODRD和MODRW要怎么在SV系列PLC中吗?我试过了好多次,还是不会用!!谢谢

网友B:
你是和谁通讯的?台达101例题中有介绍和台达变频器通讯,你可以看看!
要确保通讯的对象也支持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和变频器,是和ASDA-A2伺服驱动器通讯的,台达101案例就是找不到和ASDA-A2通讯的,你有例子吗?发个给我,谢谢~~

网友B:
这个我也没有例题
但你伺服通讯端口有没有设置,我之前用过触摸屏做过和伺服通讯,但上次自己的电脑让人偷了,程式也找不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伺服端口设置?是设置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知道为什么MODWR这个指令,我把H1170就是6000个脉冲送给地址为H606的ASDA-A2伺服驱动器里,为什么伺服驱动器读取不到呢?我以为是它会显示在D1170里,然后我把D1070的数据放在寄存器D0里想显示出来,就是没成功!

网友B:
mov  H86 D1120

网友B:
mov h86 d1120  意思是通讯协议为9600.7.e。1
伺服的p3-02要相互匹配
还要确定你的通讯是acs11还是rtu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模式我是有设置的。
我PLC和伺服驱动器的通讯都是ASCII模式的,我能不能加你好友啊?我有问题可以问下你的表情,谢谢

楼主:
回复 楼主:
是不是执行PLC的时候,要连CN5这条线,我原本是没有连的

网友B:
modbus通讯应该接cn3啊
为什么要接cn5?
我的qq就是这个账号
cn5是反馈信号使用,也就是闭环了

楼主:
好的,主要是这个线没有,我找找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是我的CN3接的令一头接在电脑上,接的是RS-232模式的,然后
这是我写的程序,为什么在H606的地址还是接收不到脉冲啊

网友B:
大哥,你是plc和伺服通讯,接电脑干什么?
cn3应该和plc接,至于用232还是485,只要两边一样,设置好就行了

网友B:
我不会用这个发截屏,你帮忙交下

楼主:
接 plc的是那个8个针的圆孔的,都不知道哪根线,尴尬,还有我加你好友了,你接受下,这个qq号

楼主:
是这个白色的线是吧

楼主:
现在我用CN3接SV台达PLC 接的232模式,RS232指示灯也亮了,说明有通讯上,但是用MODRW指令发脉冲也地址为H606,还是没有接收到脉冲,是不是   MOV H86 D1120 这指令有问题啊  ,这是485通讯啊,可以RS-232通讯用什么特殊寄存器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MODRW K1 K10 H606 D100 K6   中的D100 我是用触摸屏来给脉冲的,
是不是 触摸屏也要跟PLC通讯

网友B:
回复 楼主:
是的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你qq名称是哪个
好长时间没有登录了,不知道添加那个

楼主:
回复 网友B:
じòぴé 婲 尛 帥 ╮

网友B:
           第三章485网络编程

485网络是主从结构网络。通过梯形图进行网络设置,设置内容包括:网络设备地址、网络通讯数据内容、网络数据通讯速度等。
? 主站节点必须是有平台节点,主站节点只有一个,地址固定为255。
? 一个网络最多有.63个从节点,从节点地址可设定,但不能有相同的地址。
? 主站与任一从站都能通讯,而从站与从站之间交换数据必须通过主站才能进行。
? 本嵌入式PLC485网络加载的通讯协议是FX2N计算机链接协议的子集,即软元件D通讯部分。

凡遵循该协议的第三方设备均可接入RS485网络。

任何节点都可与人机界面连接。可连人机界面达数十家。如HITECH(日立)、DELTA(台达)、MITSUBISHI(三菱)、MATSUSHITA(松下)EVIEW等触摸屏、文本显示器。只要通讯口是DB9(RS232)或是485口的都可以连接,如果是422等其他方式连接的,通过适当转换也可连接。
同时232口除了与电脑连接作编程和监控外,也适用于组态软件的连接和控制。
本控制器的主(MASTER)PLC代码为255,从(SLAVE)站代码位0~64。

485网络示意图如下:
当D34=255时,为485网络主控制器,当D34=1~63时,为485网络从控制器。

1、  34 =255 为485网络主控制器;D34=1~63为485网络从控制器。当M8=1时,启动485网络功能,反之,当M8=0时,关闭485网络功能。
2、  D35 为485网络读从站报文起始地址;D36为报文个数,最多63个;D37每个报文长度(字节),最长8个字节,4个数据字。
3、  D38 为485网络写从站报文起始地址;D39为报文个数,最多63个;D40每个报文长度(字节),最长8个字节,4个数据字。
4、  D41、D42、D43、D44表示0~63个节点网络在线情况,0表示不在线,1表示在线.。

上图为设置本机为主站,将本机D200的内容送到1#从站的D200中,将从站的D80的值读入主站,D80在主站是控制Y0~Y7的输出。

上图为设置本机为1#从站, D80是从站X0~X7的值。

上面两图联系起来,就是从站的X0~X7控制主站的Y0~Y7。

D38:主站写从站起始地址; D39:从站节点个数;D40:每个从站写数据长度;
若D39>1,D40=2,那么,D200写到1#从站,D201写到2#从站,D202写到3#从站,依次例推;
若D39>1,D40=4,那么,D200、D201写到1#从站,D202、D203写到2#从站,D204、D205写到3#从站,依次例推;读写模式相同。

D35:主站读从站起始地址; D36:从站节点个数;D37:每个从站写数据长度;
D41、D42、D43、D44表示0~63个节点网络在线情况,0表示不在线,1表示在线。
M8为启动485网络标志:启动485网络必须M8置位。M8=0时485网络功能关闭。

3.1 协议

PLC在运行时,当M8=1时,485网络接口自动加载三菱FX2N计算机链接方式格式1的部分主从站协议,因此只对数据寄存器D进行字读字写操作.
通讯格式:数据长度8位,停止位1位,无奇偶校验位,传输速率9600 bps.
协议格式:

协议相关说明:
横线上方表示主站发送的数据,横线下方表示从站发送的数据.
数据发送顺序从左到右.
站号:2字符十六进制数,范围1-3F,对应十进制1-63.表示可带63个从站.
PC号:固定为FF.
头元件:只能是数据寄存器D,用5个字符表示,如D0100.
元件数:用2位十六进制的字符表示,如0A,表示十个字元件.
指定元件数据:一个元件数据用4个十六进制的字符表示,如AB96.
错误码:暂没使用.
除控制字符外,其它字符均用ASCII码传输.
校验和字符是对所作用范围的ASCII码作十六进制累加后取最后两位.
校验和字符的传输也是用ASCII码传输.
控制字符的代码
控制符 代码 描述 控制符 代码 描述
STX 02H 文本起点 ENQ 05H 询问
ETX 03H 文本终点 ACK 06H 确认
EOT 04H 传送结束 NAK 15H 不确认
§6.2.2 协议示例
①.主站读从站数据
主站发信息:
ENQ+[站号+PC号+命令+等待时间+头元件+元件数]+校验和代码。
[解释]
ENQ:询问,05H。属控制型字符。
站号:从节点站号,01H-3FH,属数据型字符。
PC号:固定为FFH,三菱FX2N控制器要求。属数据型字符。
命令:WR,以一个字为单位进行读操作,1个字=16位。属数据型字符。
等待时间:1个字符(0-F),用于本产品固定为0H,表示无等待需求。属数据型字符。
头元件:用5个字符表示,取值范围:D0050-D0600。属数据型字符。
元件数:取值范围00-4H,最多4字。属数据型字符。
校验和代码:控制型字符原码传输,数据型字符用ASCII码传输,校验和属数据型字符。校验和即是将[和校验区]的ASCII码字符的十六进制数相加后,取后两位字符(00-FF),用ASCII码型式传输。
和校验:[ XXXXX ]中内容为和校验区。

[例子] 读10(0AH)号站数据:从D0223开始,共5个单元。则嵌入式PLC发送报文内容:
05H(ENQ)+30H 41H(0A)+46H 46H(FF)+57H 52H(WR)+30H(0)+44H 30H 32H 32H 33H(D0223)+30H 35H(05)+34H 44H(4D)
校验和XX:
XX=30H+41H+46H+46H+57H+52H+30H+44H+30H+32H+32H+33H+30H+35H =34DH
取最后2个字符4D,用ASCII码表示是34H 44H。

从站回信息:
STX+[站号+PC号+指定元件的数据+ETX]+校验和代码

[解释]
STX:文本起点,02H。属控制型字符。
站号:从节点站号,01H-3FH,从节点自身站号。属数据型字符。
PC号:固定为FFH,三菱FX2N控制器要求。属数据型字符。
指定元件的数据:一个元件需四位0-F的字符表示;按要求指定个数。属数据型字符。
ETX:文本终点,03H。属控制型字符。
校验和代码:控制型字符原码传输,数据型字符用ASCII码传输,校验和属数据型字符。校验和即是将[和校验区]的ASCII码字符的十六进制数相加后,取后两位字符(00-FF),用ASCII码型式传输。
和校验:[ XXXXX ]中内容为和校验区。

[例子] 接上例,从节点回:
02H(STX)+[30H 41H(0A)+46H 46H(FF)+30H 31H 30H 31H(0101)+30H 39H 30H 39H(0909)+46H 46H 46H 46H(FFFF)+36H 35H 36H 35H(6565)+36H 44H 36H 44H(6D6D)+03H(ETX)]+37H 36H(XX)
校验和XX:
XX=30H +41H(0A)+46H +46H(FF)+30H +31H +30H +31H(0101)+30H +39H +30H +39H(0909)+46H +46H +46H +46H(FFFF)+36H+ 35H+ 36H +35H(6565)+36H+ 44H +36H +44H(6D6D)+03H(ETX)=576H
取最后2个字符76,用ASCII码表示是37H 36H。

主站收到数据后再回信息:
ACK+站号+PC号     或    NAK+站号+PC号
[解释]
ACK:确认,06H。属控制型字符。
NAK:不确认,15H。属控制型字符。
站号:从节点站号,00H-FFH。属数据型字符。
PC号:固定为FFH,三菱FX2N控制器要求。属数据型字符。
[例子] 接上例,从节点回:
确认:06H+30H 41H(0A)+46H 46H(FF)
不确认:15H+30H 41H(0A)+46H 46H(FF)
②.主站向从站写数据
主站发信息:
ENQ+[站号+PC号+命令+等待时间+头元件+元件数+指定元件数据]+校验和代码。
[解释]
ENQ:询问,05H。属控制型字符。
站号:从节点站号,01H-3FH,属数据型字符。
PC号:固定为FFH,三菱FX2N控制器要求。属数据型字符。
命令:WW,以一个字为单位进行写操作,1个字=16位。属数据型字符。
等待时间:1个字符(0-F),用于本产品固定为0H,表示无等待需求。属数据型
字符。
头元件:用5个字符表示,取值范围:D0050-D0600。属数据型字符。
元件数:取值范围00-4H,最多4字。属数据型字符。
指定元件数据:一个元件需四位十六进制数表示,即四个字符,字符范围0-F,从头元件起,顺次指定。属数据型字符。
校验和代码:控制型字符原码传输,数据型字符用ASCII码传输,校验和属数据
型字符。校验和即是将[和校验区]ASCII码字符的十六进制数相加后,取后两
位字符(00-FF),用ASCII码型式传输。
和校验:[ XXXXX ]中内容为和校验区。
[例子] 向10(0AH)号站写数据,从D0223开始,写0101H,0909H,FFFFH,6565H共4个单元。则主站发送报文内容:
05H+30H 41H(0A)+46H 46H(FF)+57H 57H(WW)+30H(0)+44H 37H 32H 32H 33H(D7223)+30H 35H(05)+30H 31H 30H 31H(0101)+30H 39H 30H 39H(0909)+46H 46H 46H 46H(FFFF)+36H 35H 36H 35H(6565)+43H 38H(XX)
校验和XX:
XX=30H+41H+46H+46H+57H+57H+30H+44H+37H+32H+32H+33H+30H+35H+30H+31H+30H+31H+30H+39H+30H+39H+46H+46H+46H+46H+36H+35H+36H+35H =7C8H
取最后2个字符C8,用ASCII码表示是43H 38H。
从节点回信息:
ACK+站号+PC号     或    NAK+站号+PC号+错误代码
[解释]
ACK:确认,06H。属控制型字符。
NAK:不确认,15H。属控制型字符。
站号:从节点站号,00H-3FH,上可接63个从节点。属数据型字符。
PC号:固定为FFH,三菱FX2N控制器要求。属数据型字符。
[例子] 接上例,从节点回:
确认:06H(ACK)+30H 41H(0A)+46H 46H(FF)
不确认:15H(NAK)+30H 41H(0A)+46H 46H(FF)+(??)

这也是从别人帖子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