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灵犀一指

楼主(2015-12-26):
松下PLC。FPORC32T高速计数的编程。求大神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松下PLC。FPORC32T高速计数的编程。求大神指点

如果这个论坛的版主有点见解的话,这种手册上已经明确的问题的帖子应该被直接删除。

对于显而易见的问题,自己不翻阅手册而直接发帖简直是对于论坛的侮辱!

网友B:
对新人还是多鼓励好。

网友C:
首先系统设置里要启用高速计数器,然后根据启用的高速计数器通道号使用,如果是想读取高速计数器的数据,X0通道度DT90300。这个在帮助里有介绍。

网友D:
可以先对手册上的示例进行理解,并试编程;首先不好理解时,可多阅读几次。
3楼的说明,应当有启示。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虽然你讲的很嗨!但还是谢谢你。

网友E:
回复 网友A:
你的见解是本论坛80%的帖子都要清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