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灯移位问题,请教了

楼主(2015-12-26):
彩灯移位问题,请教了

网友A:
5转换为二进制就是0000 0101,赋值给QB0不就是Q0.0和Q0.2为1其余为0.
至于是否左移1位,在系统手册的指令说明上已经明确说明,作为对于论坛回答者的尊重,你难道不应该先翻翻手册然后再提问吗?

网友B:
移位指令中数据是二进制的,5即101,且你左右移位有选择开关,定时左右移位,多看看编程手册,再仿真下加深记忆。

网友C:
让输出Q0.0、Q0.2先为1,应当是网络1实现的,如1楼、2楼的解释。
T37因为串联了其常闭接点,应当只接通一个扫描周期,至于移位位数等,可参见指令说明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