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泰克触摸屏PWS6A00的触摸屏亮度在哪里调?

楼主(2015-12-26):
前辈们,海泰克触摸屏的背光亮度怎么调整,太暗了,看不清。谢谢

网友A:
有的有,有的只有开和关,不知道这款有没有,查一下内部寄存器吧

网友B:
F4set里没有吗?config里肯定没有。

网友C:
6700的有你可以每个都试下。

楼主:
F4 set 里没有呢

网友D:
看大家都在说设置屏本身,是不是通过编程软件可以更改,设置完了下载进去

楼主:
F4里面就这3个按钮,没有调亮度的。怎么回事呢,难道没法调?

楼主:
没知道的吗,怎么设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