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26):
MCGS屏与研华ADAM4017通迅,采到一温度为5.2ma,在屏中就直接显示5.2(该温度传感器为0一150度),怎样转换为实际温度值呢?

网友A:
要处理哪个参数,就在右边“通道处理”处双击打开。

选择第5个。

如果像楼主所说:0-20MA是采集到的数据,对应0-150度。

楼主:
谢谢了!明天我试试,能告知QQ号吗?初学MCGS,以后会常用到,真是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