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27):
频繁正反转,电机发热厉害,换大一点的电机会不会好一点,哪位师傅遇到过这情况解决过?

网友A:
改成机械换向。

网友B:
加装强制风冷。

网友C:
有一种频道正反转电机。或者加变频器

网友D:
市场上就有公司钻孔两用机床,那用的是什么电机

网友E:
加变频器可以考虑。

网友F:
普通钻床0.75KW,钻攻两用是1.1KW.频繁正反转没事,只是温度高一点。

网友B:
加变频器不现实,因为攻钻两用的台钻,要求是不能刹车,不能拥有减速时间来正转或者反转停止,到位后碰触到行程开关必须立马反转退出来,不给停车时间或者刹车时间这是工艺要求和效率的问题。

只能在马达上想办法。

网友G:
我也正在想改一台,期待楼主

网友H:
   如果原电机有余量,正反转略加时间间隔(比如零点几秒),有个缓冲,可能会好一点;但据7楼所说,需立即反转的话,则此法不通。
   电机加大,会不会有其他的情况,可与机械方面的协商。

网友I:
换伺服电机,扭矩控制

网友J:
攻牙机是8极电机,钻孔改攻牙机速度太快,发热大。

网友K:
引用 网友F:
普通钻床0.75KW,钻攻两用是1.1KW.频繁正反转没事,只是温度高一点。
电机寿命应该会变短吧

网友L:
关键是攻丝扭矩大是前提条件转速高不高无所谓,一般电机虽然转速非常高但扭矩都达不到,单纯靠鞭炮变频器调速电机将过载 时间长当然烧掉从电器方面改没任何效果,要从机械方面下手,加装行星减速机 降低转速增大扭矩,让电机工作在正常曲线上。

网友M:
楼主应该加一个电机综合保护器来保护电机。

网友F:
引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F:
普通钻床0.75KW,钻攻两用是1.1KW.频繁正反转没事,只是温度高一点。
电机寿命应该会变短吧
也没有,七年了只是意外烧过一次,里面受潮了。

楼主:
回复 网友J:
一个好的建议,我看一下能否换台电机试一试。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F:
准备增大电机容量先试一下。谢谢。

网友N:
这个还是把电机换成专用的好。

网友K: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F:
普通钻床0.75KW,钻攻两用是1.1KW.频繁正反转没事,只是温度高一点。
电机寿命应该会变短吧
也没有,七年了只是意外烧过一次,里面受潮了。

这电机神马品牌的,真经弄···

网友O:
伺服电机加攻丝用扭力限制器,扭力限制器有成品。

网友P:
一台攻牙机才几个钱?整这么复杂!

网友Q:
这是一个简单的问题,电工没有学好。电机加热保护--热继电器。还有就是降低速度(加个减速装置)。如换皮带轮是最简单的方法。

网友R:
1) 测量运行电流,看是否超电机额定电流;
2)与额定电流基本相等:在电机尾部增加独立供电的轴流风机,强制风冷。主电机短时停机时冷却风机不停机,连续运行;
3)电机超额定电流:除采用上述第二条的方法外,如果电机电流超额定较多,请更换电机;
电机超额定电流原因分析:
1)改造后所需的扭矩增大,引起电机超负荷;
2)减速比发生变化;
3)润滑不足;
4)机械原因;

网友S:
双电机 一个正转一个反转

楼主:
回复 网友S:
你的建议理论可行,但电机安装位置也有点困难。实际应用时另一台因同时转(皮带相联),成了发电模式,会消耗主转电机一定的功率。

网友T:
攻丝机和钻床工作原理不一样,攻丝机是机械换相的。

网友U:
这种情况我有过,可以加风扇强制散热,再就是加大电机容量。什么用伺服,变频之类,白菜都搞成肉的价格了

楼主:
首先感谢各位同行的指教,本着实用原则,就是在厂内的闲置钻床上加装一对正反转接触器,脚踏开关控制电机反转,问题是攻丝到位踩脚踏开关回丝时,电机反转要克服正转的电动势,电流增大引起电机发热,导致电机烧毁。采用伺服或其他方案尽管能够解决问题,那就有违背我的初衷。谢谢,谢谢大家的参与。

网友V:
加个电风扇,象变频电机上那种冷却风扇。

网友W:
引用 网友C:
有一种频道正反转电机。或者加变频器
使用开关磁阻电机,可以频繁正反转

网友S:
回复 楼主:
你试一下就知道了 没有励磁不会发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