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监控失败

楼主(2015-12-27):
现在工人只要一电焊,用笔记本连接中的监控组态就失去连接。现在给PLC 做单独接地肯定是做不了,大家还有其他好办法吗

网友A:
焊机与PL C电应该分开。

网友B:
呵呵;PLC的电源加隔离变压器+滤波器后再试一下效果吧;

网友C:
独立供电不在一个开关上没法实现??
加滤波吧!

网友D:
供配电的学问感觉太大了

网友E:
遇到过河楼主一样的问题,可是加了滤波器也没用,最后只能要求他们不能把电焊机接在那里。

网友F:
找 7 8年前的二手笔记本,基本没有问题

网友G:
或者判别一下干扰的途径,比如是通过电源线还是电磁波;
或者电焊机电源尽量远离或不共用(减少共用)线路,查看电焊机次级回路的路径有无影响等。

网友H:
上次工人烧焊烧坏两个传感器,一个7000多!后来要求烧焊设备必须断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