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27):
系统进不了界面,显示card error,插拔几次定位板和主板后,偶尔可以进入系统,但显示Z轴短路。用另一台正常机器定位板调换后,两台都显示card error

网友A:
我只是来顶帖的,没看过这机器。
如果正常机器定位板 换回去后还正常,则可能说明故障机 存在接插部位接触不良、或者其他问题。
这可能要根据电路图或方框图,来查找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