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27):
各位大师好,我有台单螺杆挤出机,电机45kw,变频器45kw是深圳科姆龙的kv2000型。现在的情况是在生产过程中因物料的不均匀会经常堵转,就是在电流超过电机额定电流的时间一长,变频就会自己停掉,然后就要派一个人坐在变频器旁边,看到电流过高的时候就调小输出频率,然后电流也会降下来,等电流变到正常的时候在调高输出频率,就这样周而复始,好麻烦,。我就想怎么可以让变频根据电机的电流的大小而自动调整电机的转速,就是说在电流高的时候电机自动降转速,而在电流低的时候转速又会自动升高上去,不知道我这样的想法能不能实现,,在不增加别的设备,就一台变频器的情况下。希望大家能帮帮我,谢谢。如果有方法,将面谢

网友A:
基本上没有办法。就是有办法,也是要花钱的办法。因为你的电机电流的大小是因为你的物料不均匀引起的,如果要改进也是从根本上也就是调整物料是否均匀的方向去改进。这个需要增加传感器,等等。

网友B:
如果是西门子的变频器,就有楼主所述这个功能。它可以自动功率限制,或者输出电流限制。

但现在这个变频器,如果没有电流限幅功能的话,只能是外部加一个电流闭环调节,用PID调节器实现电流反馈的控制,当时极电流超过设定的电机最大电流,输出自动减小,降低频率,当电流实际值小于设定值频率给定自动回升。

网友C:
看了一下,这个型号是没有内置PLC的
我说说我的想法:变频器应该是有过电流或过转矩限制的,且可以从输出端子输出限制信号。你看可不可以这样,将输出端子的信号用作是变频器的外部输入UP/DOWN信号或者直接是多段速信号。
也就是说,在发生过电流或过转矩时,频率降到一个比较低的位置,当限制动作取消时,频率再回到原来的速度,当然,加速时间要尽量加得长一点,以免在限制信号取消时,速度突变造成电流的突变。

网友D:
提供个思路:霍尔电流传感器

网友D:
刚图片没发上来

网友C:
可以试一试呢。
将限制输出信号给到一个输入端子,将这个输入端子设为延时断开,并指定一个延时断开的输出端子;延时断开的输出端子信号再给到另外一个输入端子,这个输入端子用来降频用(设为外部输入UP/DOWN信号或多段速信号)。可以考虑使用中继。
这样一来就是限制信号发出后,频率降到一个较低的位置。当限制信号取消后,经过一段可以设定的延时时间后,频率再回到原来的位置。
我这是胡想的,哈哈,可不可行得问下厂家售后什么的。可行的话可能要很长的调试时间。

网友E:
这个不符合工艺要求!

网友F:
需达到的要求是,当负载加重时,限制输出功率或电流,以免变频器保护停机;则需在停机之前,即减小输出。
也许4楼的思路可以有启发;或者查阅说明书,看有无可利用的功能。

网友G:
我没有看后边的回复,这个你只需要加一个霍尔电流传感器把信号采集回来然后向恒压供水一样使用变频本身的PID控制,就能实现你的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网友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