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FC300贝士德变频器芯片问题

楼主(2015-12-27):
修台FC300贝士德变频器,驱动板上有个四方的芯片C2L4NFP短路了,想买个同型号的芯片回来换上 不知但行不行。不知道那芯片里
面有没有程序,请大师们说说?

网友A:
应该是不能用的,这种里面一般都是有程序的

网友B:
C2L4NFP是单片机芯片,就像8951一样,应该是有客户程序在里面的,还是想办法寻找电路板进行代换吧。

网友C:
其实碰到这个问题很好找到答案,对应的IC先查清楚具体是什么,如果是单片机或存储芯片那么你换了也是没用,如果只是普通的IC不涉及程序及数据那么只要同款换上就好了;
C2L4NFP可以很容易就能搜到是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