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28):
看到一个参考程序,监控有个常开点一直快速通断,但找不到这个常开点的触发源,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网友A:
请提供参考程序的图片,针对性的做出判断。

网友B:
在CPU属性中打开 时钟存储器

地址可设置

这样M10.0-M10.7就是对应的10-0.5HZ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M180.0只有这两个地方用,但监控M180.0的开点就是一直闪通,RS那段在OB100里不能监控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的是CPU313C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直闪通后面上升沿就触发,加1加1加1一直加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地址可设置那栏怎么打开

网友C:
在CPU属性里面设置,之后设置的一个M字节8个位就会有不同的频率。

网友D:
回复 楼主:
硬件组态里设置一下时钟存储器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怎么找不到8个位频率设置

网友C:
上图所示,时钟存储器设置为0,则MB0的8个位就对应8个不同的频率。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表6-1是通用的吗

网友E:
应该是CPU里面设置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地址可设置那栏怎么打开[/quote

硬件组态中 双击CPU打开   选项卡“周期/时钟存储器”

网友F:
看样子问题应当得到解答了,可以先试一试。

网友G:
怎么看的啊,,,,我也想知道

网友H:
要么专门做个脉冲程序 要么用时钟存储器

楼主:
回复 网友B:
老师,这个M180.0已经设了时钟存储器,但为什么只减一次,而不是递减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师,这个M180.0已经设了时钟存储器,但为什么只减一次,而不是递减呢

这一段看不出问题。换个频率低的位 试试 看的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