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高速技术器

楼主(2015-12-28):
s7-200支不支持编码器的5v差分信号进行高速计数,可不可以如图的接线方式,如果不可以需要什么转换器之类的转换5V的差分信号

网友A:
200的plc有几个通道是支持高速脉冲信号的,但是脉冲信号不知道是不是5v,一般plc的信号都是DC24v或AC220v吧。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好像是在前面的几个点,手册看过,没使用过

网友C:
可以将差分信号转换成集电极开路信号,再接入PLC;

网友D:
不支持差分信号,但支持5V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