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28):
我现在想要用一台伺服驱动器搭建出一个正负24V的开关电源,请高手指点??

楼主:
我现在是调试伺服的一个新手,记得以前有一个同事弄过,就用伺服驱动器内部的24电源,跟模拟输出口搭建,可以搭建出一个开关电源。。请问哪位高手知道怎么接,在线求解!!

网友A:
你只能用吧,怎么搭建?就是利用伺服里面的24V。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我用伺服内部的24V电源,外部加上一个电位器和一个模拟量输出口,搭建出一个正负24V出来,用这个模拟量控制电机!

网友B:
正负12V还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