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28):
一台导光板的成形机,比较老,中间一个导轨靠一台电机拖着用变频器控制前进和后退,导轨上的滑块上有气缸夹紧压克力板,通过8个电机,电机分列在导轨两侧,,电机上的轴带着刀转,通过的时候就可以把板子成形了,现在控制的话,这8个电机的启动,停止,FR,按钮经过PLC 的话好费接点,这一个就去了24个点了,请问下大家都是怎么处理的,直接继电器接线启停控制吗

网友A:
通过PLC24个点,继电器算起来不是一堆堆的?现在PLC也不值钱了,改线方便,不如用PLC

网友B:
是设备改造吗;这8个电机,有不有控制顺序等要求,等。
可以根据控制要求 确定控制方式。

网友C:
通讯控制

网友D:
1、这个信号因为响应稍微延迟问题不大,你可以采用矩阵扫描接法扩展,就是8点输入8点输出组成点阵扫描得到8*8=64个输入信号,这个因为是程序扫描处理,信号采集有延迟(采集时间=扫描时间*8)只适合手动等信号处理,不适用需要快速处理信号,例如急停、到位信号等;
2、你可以用一个拨码开关配合处理。拨码开关只需要4个输入点可以得到10-16(拨码开关选用10进制或者16进制)个状态,启动、停止按钮信号配合拨码开关状态对电机控制,也就是6个信号点可以处理10-16台电机的启动停止......
  实际目前PLC很便宜,还是一对一信号处理吧

网友E:
直接用plc吧,整体的综合考虑还是直接用plc,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