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28):
三菱gx-confingurator ad软件安装时出现please execute setup/exe again after uninstalling the installed product提示,装不了啊

网友A:
把一些杀毒软件什么的关掉后重新装。

网友B:
这是提示你已经安装, 要你先卸载。

网友C:
看不明白英语提示,搞工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是提示你已经安装, 要你先卸载。
正解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看不明白英语提示,搞工控???????
不懂英语也可以搞工控!

网友F:
你这个是电脑上已经安装过该软件啊!

网友G:
那楼主是否安装过该软件,或者之前安装过未成功。

网友H:
之前安装过或者卸载了有残留

网友I:
找到你原来装的三菱GX,卸载之,在把注册表清一下,重启再装

网友J:
引用 网友C:
看不明白英语提示,搞工控???????
能懂专业词汇就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C:
看不明白英语提示,搞工控???????
能懂专业词汇就行
行不行,只有你自己知道,别跟鸭子学,肉都煮烂了,嘴还是那么硬。------没用!!!!!!Be force with you

网友J:
回复 网友C:
呵呵,就喜欢看你这种花式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