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28):
如题,所有参数设定正确,接线正确,显示器与笔记本通信能下载文本程序,但是就是到了plc与显示器连接就一直通信连接不上,大家讨论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答案我后面公布!(Ps.记得内容看清楚点再发言)

楼主:
1楼给公布答案用:因为文本里一小段程序是重用原来做三菱时的弹窗设置,导致才一直通信不上。细节很重要

网友A:
OP325还触摸屏;

楼主:
回复 网友A:
改过来了,见笑了

网友B:
和smart200 485通讯,应该不难的

OP325是文本显示器,也没有上传到电脑的功能,应该是下载还差不多

楼主:
回复 网友B:
已改!谢谢

网友C:
说起来,类似的情况还遇到过(虽然不是文本显示器方面);利用或利旧的话,需注意具体部位的衔接。

网友D(2023-02-10):
遇到类似问题:西门子SMART200 PLC,与信捷OP320-A-S文本,不能联机。同一个OP320-,同一根通讯线,用老S7-200就可以,用SMART 200就出现“正在通信..............”